楼主(2008-09-08):
采用三菱FX-14MT控制MR-J2S伺服系统完成位置控制,连续运行十几小时无任何问题。但断电几天后再度运行发现控制伺服的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而其它与PC通信的程序却是正常的,然后用调试线将程序读出比较,与原程序无差异。更奇怪的是在读出PLC程序操作后,PLC整体又可以正常运行了。难道是硬件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型号为FX1N或FX1S的吧?

楼主:
是的,品牌型号为三菱FX1S-14MT,兄台有何高见,谢谢

网友B:
是不是连接电缆接头接触不好造成的。
我在工作中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