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8):
请教个问题:
         三菱A1SJ71C24N摸组和一个遵从RS485通讯协议的温度控制器通讯还要写专门的程式吗?温控器的地址怎么赋予啊?

网友A(2008-10-10):
温控器的地址?

那你应该去查询温控器的通讯说明书~~

如果温控器有支持Modbus RTU通讯,那么三菱有例子可供参考~~找你的代理商就可以拿到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