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源)

楼主(2008-09-09):
我公司现在要一个电流很大的直流电源,200A左右。
但我公司现有的条件是有几台能调到315A的电焊机,请问高手?电焊机的接地极和焊钳出来的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要是交流电,我在焊机的接地极和焊把那装一个桥式整流(四个200A的二极管)这个方法可行吗?为什么??急!!!!谢谢

网友A:
电焊机有交流的也有直流的,如果是交流,你所说的那种方法应该可以,但电焊机输出的电压会随着电流的增大而急剧下降,你对电压的要求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的支持,我现在要的电压就是在安全电压之内,0~36V之内,如果是电压大了,这个电源用也不安全,我们的用途是做电化学抛光用,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过这方面的源。谢谢!!

网友B(2008-11-17):
要看你的 焊机是交流还是直流的    分辨焊机的型号就可以,你的焊机型号最后一个字母是E的基本就是交流,没有E的 就是直流的。   不建议你这样操作。买焊机我有低价超值的15965639214   13602840468

网友C:
如果你用交流焊机的话,整流管最好用500A 的,200A的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