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9):
请问各位高手:
在伺服电机高速运转的时候,想在某个时间利用PLC改变电机的转速(不能是让电机停止后再重新转动).我试了好多 指令都不行.eg:dplsr,plsy等等.(我用的是三菱的PLC)
好像电机转动的过程中,不能再把转速脉冲写尽相应的寄存器,只能等此次周期结束才可以,
请高手指教.
Email:kcy20081314@sina.com.cn

网友A:
是的. 改变速度要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会执行.

网友B:
你所说的某个时间是指控制要求的,为什么不能改变速度?想不通,虽然没玩过伺服。

楼主: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