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9):
直流电动机做空载试验的时候温升过高,额定转速是400/1000,做的400转的,额定励磁电流是37.9A,实测励磁电流稳定后是45左右,启动后有50多,电枢电压额定,转了将近有40分钟,温度在80度左右。我个人认为是在低转速时励磁电流偏大引起的,应该不影响使用。不知道对不,请达人指教

楼主:
容量是800KW

网友A:
是的,你说的很对,速度最大时加负荷,还能把电机给烧了(我指的是磁场电压在恒定的情况下)!呵呵
注意:一定要把磁场的电流或电压稳住(电机额定值),不然一不小心就会出事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