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9):
LD     SM0.0
CALL   量程标定, AIW0, 32000.0, 6400.0, VD1004, VD1008, VD1000
CALL   量程标定, AIW6, 32000.0, 6400.0, VD1054, VD1058, VD1050
CALL   量程标定, AIW8, 32000.0, 6400.0, VD1104, VD1108, VD1100
CALL   量程标定, AIW12, 32000.0, 6400.0, VD1154, VD1158, VD1150

楼主:
汗 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1,你这个是梯形图吗?
2,可以在network中注释,你这个可以在后边使用//进行注释

网友B(2008-11-14):
你可以先把STL先输进去再转成梯形图,再用功能键F1查看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C:
这是调用子程序命令,调用的子程序名称为:量程标定。估计其功能就是为模拟信号进行标定。后面的是此子程序的输入输出数据。具体要看你的子程序里面的内容。

网友D:
z这不是梯形图吧,梯形图也不能标示注释的,只有LAD语句里面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调用子程序命令,调用的子程序名称为:量程标定。估计其功能就是为模拟信号进行标定。后面的是此子程序的输入输出数据。具体要看你的子程序里面的内容。
正解!

网友F:
这是个模拟量输入信号定义程序,把输入信号定义到变量储存器中

网友G(2008-12-14):
库文件是这样标定的
就是量称标定的,搞这么麻烦做什么?你下个200的库文件,哪里就有的,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H(2014-05-17):
我也遇到这问题,先转换成STL状态,改一下后再回到梯形图,再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