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9):
请教:EASYVIEW MT510T触摸屏连不上什么原因?com口与电脑一样,波特率两个都试过。232线换了好几根总是连不上,请教高手们是哪里还没设好??

网友A:
是不是电脑或者是触摸屏的com口出了问题?
以上纯属猜测
得即高歌失即休 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网友B:
下载电缆是如何制作的? 图纸.

网友C:
好像普通的232线不行。

楼主:
后面端口是232和485共用一个端口,应该用数据线分开  单独的232 和485 再用232线连接。
是不是这样???

楼主:
触摸屏端 是用5,7,8脚 pc端是用5,2,3脚。

网友B:
PC端是 2,3,5脚,触摸屏232口是7,8,5对应.

网友D:
呵呵;有可能是通讯电缆的问题;
电缆以前是否与其它型号正确连接上过?

网友E:
版本是v2.71ch,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出来,今年没有用eview

祝你早日顺利解决

网友E:
---不好意思下面的小总结没发上

通讯连接上不难的
1.通讯线
2.通讯设置
3.软件版本(去年做了个工程也是连不上,后来升了级就可以了,从你的贴图看估计版本低了)

网友B:
现在2.74版本.前一段时间刚用过.

楼主:
谢谢,一成功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