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负载电流计算

楼主(2008-09-09):
在工作中,我测量了电机刹车线圈的阻值为0.5欧姆(正常情况数字万用表测量值),该线圈采用380V交流接一个全桥整流的输入电压,如果是用欧姆定律,那么它的电流要几百安培,而接线采用了1平方的耐高温线,虽然没有实测电流值,但估计电流不会达到几百安培,线圈是感性负载,那请问怎么计算呢。谢谢

网友A:
这个倒没有研究过,但线圈电阻是0.5欧姆值得怀疑,原理大概就是磁饱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