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9):
现场有两台工控机,一台一直运行着,一台备用。
结果用着的这太老是死机。
我就用另外一台装上S75.3,跟WCC6.0
系统装的是WINDOES2000系统。装了SP4补丁
装完以后。SP7运行正常,
结果装WCC授权时候我先装了个WCC6.0-1024(即A9WRC360.ekb)授权
    还没运行呢。又误装了个WCC6.0-64K(即A9WRC460.ekb)授权
最后我把项目用项目移植器移植过来以后,运行
一点激活。激活到50%的时候就卡住不动了。
出现了个对话框说(外部变量太多超出软件容量)点确定后还是50%
而且窗口下面显示(外部变量292/演示版)

有哪位高手能帮我找找原因,到底是WCC安装问题,
还是问题出在我错装的授权上,
还是项目本身有什么问题。
在线等答。谢谢各位

网友A(2008-10-10):
当同一软件含有多个授权时,默认以最小授权为准,也就是你这样的情况,点数以1024点为准。

而导致该情况的原因是:你的授权不合法,也就是你使用的是盗版的授权,而盗版又比较烂,改用的是租赁授权。

找个好点的盗版授权或者购买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