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左边母线是红色[求助]

楼主(2008-09-09):
为什么左边母线是红色的哟,哪里错了?

网友A:
你所有的程序写在了一个网络中了,请分为三个网络编写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说清楚点吗?不是很懂哦

网友B:
你程序里的输出线圈10.0,10.1在同一个网络里了.可以有两种方法解决
1.像顶楼说的把你的输出放到三个网络里.
2.如果要在同一个网络里,就把他们的第一个触点前面加上一个常通点.

楼主:
三楼的朋友同一个网络里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同一行里面?不是和三菱一样,直接编下去就可以了吗?谢谢

网友C:
程序左边母线红色表示程序错误,或没有写完。你把输出写在同一格。在写完第一输出后,把尖头拉到左边有 1 的一格再写程序。在写完第二输出后。再拉到 2 的一个就可以

楼主:
非常谢谢5楼的朋友.当然也要谢谢回答我问题的朋友,希望以后多指教.谢谢

网友D:
呵呵;不行就转到指令表里编好了再转换过来就行了;

网友E:
是呀.是编程方法错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