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0):
打开STEP7 的 仿真器(315-2dp)和WINCC的图形界面

仿真器 i0.0到0.4 是控制电机的几个按钮
WINCC图形界面里面 做了几个按钮 对应0.0到 0.4
做了几个矩形 然后把几个矩形的改变背景颜色的触发 对应了 仿真器q8.0到q8.3(go_km, back_km, xing, jiao)

问题出现了 。。。  如果直接操作仿真器的 i0.0-0.4     WINCC图形界面的几个矩形的颜色则跟者q8.0-q8.3的状态改变而 改变      但 点击界面中的 正转 反转 停止 等等这几个按钮 则仿真器没有反映 但是我连续快速的点击 则仿真器对应按钮的输入位 勾有时候就出来一下 (仿佛是被迅速的点了一下) 但即使出来一下 也不会改变仿真器的运行状态

我以为软件安装不正常  在其他机器装软件 运行还是这样 我确信是这两个软件哪里的设置我没弄好

使用过程
STEP7  PG-PC 设置为 pc Adapter(MPI)
wincc变量管理 添加驱动文件是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添加新驱动程序的连接  选择站和槽号地址都是2 其他为0
MPI的系统参数的单元选项卡中 逻辑设备名称中选择为 PC Adapter(MPI)
添加变量的时候 都是二进制的 在地址属性中  数据选项选择 输入
地址选择 位    i0.0-0.4  其他没提到的我都没动 全部默认
然后图形界面中的按钮跟这些输入位连接
设置按钮 按下和抬起鼠标左键的源为常数1和0  目标为 变量  连接定义的PLC输入位变量
下面选择直接   间接和操作员输入没有选择

这就是我的使用过程  不知道是哪个环节没弄好  造成WINCC界面按钮控制PLC不正常但 从PLC读取输出位并反映到我定义的背景颜色改变 是正常的
WINCC激活状态的时候  点工具-----驱动程序连接状态 观察到 状态---逻辑连接窗口的
读取变量  和 写入的变量 会根据我点击界面中按钮而变化

我说的可能琐碎了些  这个问题真的很困扰我 先谢谢朋友们了 帮我解答下 我感激不尽

网友A:
请您将I0.0~I0.4使用M区域地址代替即可。

Wincc与PLCSIM通讯时,请不要使用I区地址,这也就是这样模拟无任何意义所在的原因了。

楼主:
cvlsam    朋友谢谢您的帮助   只是我还没太看明白

“请您将I0.0~I0.4使用M区域地址代替即可”  这句话的  如何做呢

哦对了 是不是加几个程序段  让M位来控制被定义为线圈的i0.0_0.4  ?

想 wincc图形界面中按钮 对应PLCsim  I 的某位的输入   只能用这种方法么 或者说是这样才有意义么
如果我就想直接的控制输入位 就比如i0.0吧 我要事先怎么定义变量  在地址属性里 我 应该选择什么呢?

楼主:
我在其他行业的论坛里 看到不少人遭人家批评 说你想学东西 不自己思考不动手 只想直接问。。。。。。。这里 我由于自学所以有几个细节的地方 真的是想各种办法做了多少回试验都不成功才过来问的  呵呵  我刚刚才解决了WINCC软件授权的问题 原来用的时候隔一会就弹出保存关闭的框

所以有的地方需要稍微明了直接一些的指点

网友A:
就是說,將PLC程式中的I點替換為M點。

楼主:
好的 真是谢谢您 另外真实的使用中。。
另外真实环境下 也要这么用么

楼主:
哈哈 朋友我终于通窍了 。。。

是不是需要WINCC控制的  就用M位
如果直接连接硬件按钮的话 就使用i输入位

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