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0):
我厂氧气管道装设一差压变送器,量程2.5MPA,正常使用时显示64%,请问如何将该值转换成氧气流量值?有什么换算公式吗?

网友A:
Q12:Q22=△P1:△P2
Q12-------最大流量的平方         Q22---------任意流量的平方
△P1-------最大差压                 △P2---------任意差压

网友B:
什么节流元件能作到差压这么大啊?

楼主:
差压的单位还要换算吗?是MPA转换为KPA吗?

网友C:
也不太清楚,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压的单位还要换算吗?是MPA转换为KPA吗?

差压的单位不用换算,最大差压和任意差压用同一单位。
从提问中看你厂用的是差压变送器,提供的公式是用于孔板的。只要知道三个参数就可求出,但从提问看你的数据不完善,最大流量不知道?最大差压2.5MPA估计不对!(会不会是差压变送器的最大量程?)还有64%的示值是变送器小表的示值,还是显示仪表的流量示值?因为流量与差压是平方关系。

楼主:
最大流量是14000,2.5MPA是差压变送器的最大量程,64%是变送器上显示的值,楼上的师父
你说流量与差压是平方关系,能说的具体点吗?
   三人行,必有我师!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大流量是14000,2.5MPA是差压变送器的最大量程,64%是变送器上显示的值,......
你说流量与差压是平方关系,能说的具体点吗?

     从提问看你接触仪表的时间不长,关于流量与差压的关系,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建议你到我的博客下载《仪表维修工--培训读本》看看差压式流量计的测量原理,就明白了。(博客地址: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28439)
     公式中的三个条件,现只知道:最大流量是14000、任意差压(最大差压*64%),但最大差压不知道,所以还是计算不出任意流量来。
     2.5MPA是差压变送器的最大量程,而不是你这套流量计的最大差压!这套流量计的设计数据(如最大差压等参数)你可找设计单位提供,如果是成套的空分装置则找制造厂提供。有了数据按公式计算就行了。
     当然我的建议是是估计你厂用的是节流装置来谈的。

网友D:
差送器输出差压与流量的平方成正比,即△P=K1Q2,输出电流为4--20MA,64%对应的实际流量是0。8*14000=11200

网友A:
谢谢工控人的提醒!
实际上也知三个条件了,即:最大流量是14000、任意差压64%,把最大差压设为100%,用提供的公式就可以计算了,
  Q2=Q1÷√△P1/△P2=14000÷√100/64=14000÷1.25=11200
为了方便今后仪表的维修和调校,仍应要找到该套仪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