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0):
在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设备中,有大量的数字量及模拟量的控制装置,例如电机的起停,电磁阀的开闭,产品的计数,温度、压力、流量的设定与控制等,工业现场中的这些自动控制问题,若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plc)来解决自动控制问题已成为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本文叙述plc控制系统设计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控制硬件选购目前市场上的plc产品众多。国产品牌有:永宏、和利时hollsys、kinco等;国外有:日本的 omron、mitsubishi、松下;德国的siemens,韩国的lg等。近几年,plc产品的价格有较大的下降,其性价比越来越高,这是众多技术人员选用plc的重要原因。但各品牌的plc在性能指标上都有着较大的差异。所以如何选购plc产品成为了系统设计和系统功能要求的重要环节。    1.系统规模首先应确定系统用 plc单机控制,还是用plc形成网络,由此计算plc输入、输出点数,并且在选购plc时要在实际需要点数的基础上留有一定余量(10%)。
   2.确定负载类型根据plc输出端所带的负载是直流型还是交流型,是大电流还是小电流,以及plc输出点动作的频率等,从而确定输出端采用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或晶闸管输出。不同的负载选用不同的输出方式,对系统的稳定运行是很重要的。
   3.存储容量与速度尽管国外各厂家的plc产品大体相同,但也有一定的区别。目前还未发现各公司之间完全兼容的产品。各个公司的开发软件都不相同,而用户程序的存储容量和指令的执行速度是两个重要指标。一般存储容量越大、速度越快的plc价格就越高,但应该根据系统的大小合理选用plc产品。
   4.编程器的选购 plc编程可采用三种方式:
   一是用一般的手持编程器编程,它只能用商家规定语句表中的语句编程。这种方式效率低,但对于系统容量小,用量小的产品比较适宜,并且体积小,易于现场调试,造价也较低。
   二是用图形编程器编程,该编程器采用梯形图编程,方便直观,一般的电气人员短期内就可应用自如,但该编程器价格较高。
   三是用个人计算机加plc软件包编程,这种方式是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基于电脑笔记本的普及和plc软件编程的方便性,并且易于现场调试。这种方式是用户最喜欢用的一种方式。
   因此,应根据系统的大小与难易,开发周期的长短以及资金的情况合理选购plc产品。
    5.尽量选用大公司的产品其质量有保障,且技术支持好,一般售后服务也较好,还有利于你的产品扩展与软件升级。
   输入回路的设计
   1.电源回路 plc供电电源一般为 ac85—240v(也有dc24v),适应电源范围较宽,但为了抗干扰,应加装电源净化元件(如电源滤波器、1:1隔离变压器等)。
   2.plc上dc24v电源的使用,各公司 plc产品上一般都有dc24v电源,但该电源容量小,为几十毫安至几百毫安,用其带负载时要注意容量,同时作好防短路措施(因为该电源的过载或短路都将影响plc的运行)。
   3. 外部dc24v电源 若输入回路有 dc24v供电的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而plc上dc24v电源容量不够时,要从外部提供dc24v电源;但该电源的“—”端不要与 plc的 dc24v的“—”端以及“com”端相连,否则会影响plc的运行。
   4.输入的灵敏度各厂家对plc的输人端电压和电流都有规定,如日本三菱公司fx系列plc的输入值为:dc24v、7ma,启动电流为4.5ma,关断电流小于1.5ma,因此,当输入回路串有二极管或电阻(不能完全启动),或者有并联电阻或有漏电流时(不能完全切断),就会有误动作,灵敏度下降,对此应采取措施。另一方面,当输入器件的输入电流大于plc的最大输入电流时,也会引起误动作,应采用弱电流的输入器件,并且选用输人为共漏型输入的 plc,输入元件的公共点电位相对为负,电流是流出 plc的输入端。
   输出回路的设计
   1.各种输出方式之间的比较
   (1)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几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2)晶闸管输出:带负载能力为0.2a/点,只能带交流负载,可适应高频动作,响应时间为1ms.
   (3)晶体管输出:最大优点是适应于高频动作,响应时间短,一般为0.2ms左右,但它只能带 dc 5—30v的负载,最大输出负载电流为0.5a/点,但每4点不得大于0.8a。
当你的系统输出频率为每分钟6次以下时,应首选继电器输出,因其电路设计简单,抗干扰和带负载能力强。当频率为10次/min以下时,既可采用继电器输出方式;也可采用pc输出驱动达林顿三极管(5—10a),再驱动负载(见图2),可大大减小
   2.抗干扰与外部互锁当 plc输出带感性负载,负载断电时会对plc的输出造成浪涌电流的冲击,为此,对直流感性负载应在其旁边并接续流二极管,对交流感性负载应并接浪涌吸收电路,可有效保护plc。
当两个物理量的输出在plc内部已进行软件互锁后,在plc的外部也应进行互锁,以加强系统的可靠性。
   3.“com“点的选择不同的 plc产品,其“com”点的数量是不一样的,有的一个“com”点带8个输出点,有的带4个输出点,也有带2个或1个输出点的。当负载的种类多,且电流大时,采用一个“com”点带1—2个输出点的 plc产品;当负载数量多而种类少时,采用一个“com”点带4—8个输出点的plc产品,这样会对电路设计带来很多方便。每个“com”点处加一熔丝,1—2个输出时加2a的熔丝,4—8点输出的加5—10a的熔丝,因 plc内部一般没有熔丝。
   4.plc外部驱动电路对于 plc输出不能直接带动负载的情况下,必须在外部采用驱动电路:可以用三极管驱,也可以用固态继电器或晶闸管电路驱动,同时应采用保护电路和浪涌吸收电路,且每路有显示二极管(led)指示。印制板应做成插拔式,易于维修。
   plc的输入输出布线也有一定的要求,请看各公司的使用说明书。
   扩展模块的选用
   对于小的系统,如80点以内的系统.一般不需要扩展;当系统较大时,就要扩展。不同公司的产品,对系统总点数及扩展模块的数量都有限制,当扩展仍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采用网络结构;同时,有些厂家产品的个别指令不支持扩展模块,因此,在进行软件编制时要注意。当采用温度等模拟模块时,各厂家也有一些规定,请看相关的技术手册。
   各公司的扩展模块种类很多,如单输入模块、单输出模块、输入输出模块、温度模块、高速输入模块等。 plc的这种模块化设计为用户的产品开发提供了方便。
   plc的网络设计
   当用plc进行网络设计时,其难度比plc单机控制大得多。首先你应选用自己较熟悉的机型,对其基本指令和功能指令有较深入的了解,并且指令的执行速度和用户程序存储容量也应仔细了解。否则,不能适应你的实时要求,造成系统崩溃。另外,对通信接口、通信协议、数据传送速度等也要考虑。
  最后,还要向 plc的商家寻求网络设计和软件技术支持及详细的技术资料,至于选用几层工作站,依你的控制要求与系统大小而定。
   软件编制
   在编制软件前,应首先熟悉所选用的 plc产品的软件手册及编程指令手册,待熟练后再编程。若用图形编程器与软件包编程,则可直接编程,若用手持编程器编程,应先画出梯形图,然后编程,这样可少出错,速度也快。若用个人计算机与软件编程,编程结束后先仿真程序,待各个动作正常后,再在设备上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