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0):
请问什么是感性负载?

网友A:
见到mm就感兴趣的负载

网友B:
很经典的回答

网友C:
比如电动机,电磁阀

网友D:
通常情况下,一般把负载带电感参数的负载,即符合电流超前电压特性的负载,称为感性负载。通俗地说,即应用电磁感应原理制作的大功率电器产品,如电动机、压缩机、继电器、日光灯等等。
这类产品在启动时需要一个比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电流大得多(大约在3-7倍)的启动电流。例如,一台在正常运转时耗电150瓦左右的电冰箱,其启动功率可高达1000瓦以上。
此外,由于感性负载在接通电源或者断开电源的一瞬间,会产生反电动势电压,这种电压的峰值远远大于车载交流供电器所能承受的电压值,很容易引起车用逆变器的瞬时超载,影响逆变器的使用寿命。因此,这类电器对供电波形的要求较高。

感性负载:

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滞后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感性(如负载为电动机;变压器;)

容性负载:

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容性(如负载为补偿电容)

阻性负载:

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没有相位差时负载为阻性(如负载为白帜灯:电炉)

混联电路中容抗比感抗大,电路呈容性反之为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