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0):
各位大侠:
      小弟对通讯了解不是很多,恳请各位赐教,多只表如何连接?我只知道用两线式,比如第一只表和第二只连了以后,第二和第三只之间怎么办?是不是需要适配器什么的啊?

网友A:
可以直接连接,RS485总线根据使用通信芯片的不同可以连接32~128个设备,一般最后一个设备两通信线间接120欧匹配电阻(通信线用双绞线)。同一总线上设备要设成不同的通信地址。
也可以使用集线器,增加点投资,优点是接线方式灵活,某一设备通信瘫痪不会影响其它设备通信。

楼主:
请问周大侠,我如果从第一台设备直接用双绞线连到第二台设备,然后又可以直接用双绞线从第二台设备连到第三台设备吗?在这个过程中,第二台设备就相当于接了四根线,两进两出,直接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吗?需不需要诸如T型接头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