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1):
齿轮
油泵
磨损后的修复要点

1、柴油机齿轮式机
油泵
主动轴与衬套磨损后的修复
      由于机
油泵
主动齿轮本身重量及被动齿轮啮合时产生的径向推力,容易使轴和衬套孔产生偏磨,间隙增大。因此在工作中机油会因间隙增大而产生泄漏,供油量减少。
     主动轴与衬套磨损后,可用修轴颈或修衬套方法来恢复配合间隙。在轴颈磨损轻微时,只需压出旧衬套换上新衬套,而轴一般可不修,这样配合间隙可恢复到允许的范围内。在轴与衬套磨损都很严重,配合间隙增加很大时,不仅要更换衬套,而且轴也应用镀铬或振动堆焊将直径加大,然后再磨削到标准尺寸,以恢复轴颈与衬套的配合要求。
2、泵壳内腔与轮齿磨损后的修复
       泵壳内腔与轮齿磨损后,对泵油量影响很大。当轴与衬套或轴孔磨损严重时,工作中齿*与泵壳内腔表面会产生不应有的接触。又由于出油腔比进油腔压力高,在其压力差作用下,齿*与泵壳的进油腔附近接触较多,因此泵壳内腔在此处磨损较多,使内腔与齿*间隙增大。因而造成机
油泵
进、出油腔间的压力差减少,使轮齿刮油和压油作用降低,造成供油压力下降,泵油量减少。泵壳内腔的磨损一般采取内腔镶套法加以修复。
      其次,由于轮齿在齿厚方向的磨损,使主、被动齿轮的啮合间隙增大。其磨损特点是单侧磨损较重,因此可将齿轮翻转180度使用。
3、齿轮端面与泵盖磨损后的修复
      齿轮端面与泵盖内平面之间留有一定的间隙,称端面间隙。工作中齿轮端面与泵盖内平面的接触面产生的磨损会使此端面间隙增大,当超过极限时,对泵油量将有明显的影响。
      当齿轮端面磨损时,可把端面磨平,同时再研磨机
油泵
壳体分解面,以保证泵的端面间隙在要求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