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速时间

楼主(2008-09-11):
我们在设置变频器加减速时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经验值啊?比方说带风机的时候?

网友A:
就是根据需要设置就行

但是到了加速时间过短会出过流,减速时间过短会出过压,可以加制动电阻
根据需要和变频器能力来设置

网友B:
带风机负载的时候,加减速斜坡时间可以设得长些,比如30秒以上

网友C:
估算1KW=1S,然后具体带上负荷再调试。

网友D:
呵呵;先设的大一点,然后慢慢减小,以加速时不过流,减速时不过压为限;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E:
还有根据你的试用环境,不同的环境设定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