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1):
普传变频器典型客户使用问题的建议及处理方法
一、 变频器的安装与保养
1.   正确接地
问题:变频器”E”端没有正确接入大地,导致变频器偶尔受干扰或出现故障,机壳带电或受瞬间高电压(如电网波动,雷击等)炸机.
           建议:客户一定要将”E”端接入独立的大地,释放高电压对机器的冲击,保护人员及设备安全.

2、螺栓打紧
问题: 变频器R、S、T、U、V、W接线端没有打紧,导致接线处接触电阻大端子过热使用一段时间端子损坏或炸机.
    建议:客户接线时一定要确认将接线螺丝拧紧,如螺丝滑丝一定要更换.

3.  远离热源
    问题:机器安装在发热源处导致机器过热,变形,炸机
建议:安装变频器时远离热源,辐射源等

4、定期清理
棉絮丝絮多的场合(纺织等场合)
问题:棉絮等阻塞风道,堵转风扇导致变频器过热甚至炸机
建议:变频器装入防护柜,定期清理防护柜通风通道及变频器散热通道,确保变频器合理散热

5、 注意防尘
粉尘多的场合(水泥厂,面粉厂等)
问题:粉尘(有的含有导电物质)附着电子器件表面影响器件散热,变频器某些功能异常,短路炸机等。
建议:变频器装入防护柜,加防尘罩,定期清理通风通道,清理变频器内部粉尘。

6、 切记防潮
潮湿,油污或其他液体(如化工厂,水厂,漏天设备等)
问题:潮湿性气体,油污或其他液体进入机器有明显痕迹,金属部分生锈使用短时或稍长时炸机
建议:变频器装入防护柜,远离油污处,放置干燥专用空间,使用变频器专用控制柜进行加热除湿,增加防水挡板,定期清理变频器等.

二 常见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故障现象 问题原因 改善措施
运行OC-P 1.变频器负载过大 a.增大变频器容量
b.检查系统机械连接部分是否正常
c.检查电机是否正常打绝缘测试
2.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当 a.增加加速减速时间
b.合理设置V/F提升方式
3.工艺不合理 a.改善工艺减小负载冲击
4.E地线虚接 a.变频器正确接地(大地)
运行OL 1.负载太重 a.降低负载
b.设置电流限幅功能有效
运行LU 1.输入电压过低 a.提高输入到变频器的电源电压
2.电网容量太小 a.改造供电系统
3.电网有较大冲击电流 a.减少大功率用电设备启动时拉低电网电压的情况

运行OH
1.环境温度太高 a.加通风系统,加装空调
2.变频器风扇损坏 a.更换风扇
3.变频器风道堵塞 a.清理变频器散热风道
运行OU
1.负载惯量太大 a.增加减速时间,加制动单元及电阻
2.输入电压过高 a.降低输入电源电压

电机不转
1.电机线松动 a.紧固电机线
2.电机负载太重 a.降低电机负载
3.变频器没有运行 a.设置变频器启动及调速方式后运行
电机发热 1.电机内部锡钢片材质不良 a.更换电机
2.电机绕组线圈绝缘耐压值不够 a.更换或维修电机
3.变频器到电机距离太远(≥50米) a.缩短变频器与电机距离,加装输出电抗器
4.电机散热不良 a.增加电机散热能力
5.变频器载波值不当 a.按说明书正确设置载波值

网友A:
普传的东西很久没用了。原来用过几家国内组装的,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后来就换成西门子了。

网友B:
楼上 的话和你的签名不符

楼主:
普传这几年的品质大踏步提升!

网友A:
我的话和事实相符。用过西普还有什么普的变频器,最大的用的是唐山一个普发相关的110KW的变频器(高炉上料、汉钢),最后是拆了了事,换成了富士的(那时我已经不在那个公司干了)。富士的虽然感觉比不上西门子的,但比那个什么普的还是天壤之别的。

网友A:
不过要是碰到风机泵类负载的应用,我想我还是敢用国产的或者台湾的,因为这个比较简单,价格就是硬道理了。而且西门子的MM430的口碑好像也不怎么样,貌似还不如国产的了。

网友C:
普传的制动单元用过,基本可以。普传的变频器没用过,为什么?产品定位太低了,一直跟他们说能否开发类似西门子的AFE模式的,至今也未见有产品。

我认为国产品牌的变频器,应该有所进步才是,所谓进步,就是要在功能上和性能指标上向国外产品看齐,敢于和他们形成竞争和对持。这样支持国产才有可能。总是做哪些让电机转起来就行的装置,把自己的产品定位在低端上,应用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呀。

什么时候,国产的变频器在控制功能上实现各种电机控制模式的数学模型自动辨识和计算,包括动态和静态的;开放给用户更多参数设置,用于复杂的工业现场的工艺控制可编程;控制器PLC功能的“自由功能块”,用于完成用户自定义的可编程控制。那支持国产的行动将是必然的!中国的变频器设计工程师们肩上的责任是很重的。向你们致敬了!^_^

楼主:
楼上的说得好!
楼上的说得好,但目前国产品牌仍在做质量的基础,因为只有质量做好了,才会被客户接受,至于性能上目前国产也在进军无感矢量等高端产品,普传的全新无感矢量变频器将于明年的中期推向市场!

网友C:
^_^,那你的该产品都具备什么功能和指标呢?

比如说,它的控制模式有几种可以被用户自由选择?

再比如,是否可以完成工艺控制的编程?这种工艺控制都有多少种组态模式?除了恒压供水或恒温控制之外;

还有作为矢量控制,转矩控制可以怎么组态?在转矩控制的模式下,矢量控制的允许最高频率是多少?等等。

晒晒你的“杀手锏”,如何?

网友D(2014-07-19):
请问一台普传PI8600  IR5G1变频器参数不能修改,是什么问题啊。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