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1):
设备型号:ga37p-7.5
故障现象:压缩机在完成星三角启动,加载电磁阀动作后保护停机。抱故障代码:wrong phase seq
从启设备故障依旧。
故障代码翻成中文就是:相位错误
检修过程:首先查询使用手册,未见有此故障代码,后用万用表检测三相供电无异常,既然是相位错误,那就先检查一下空压机电机的旋转方向再说,后再启动空压机,迅速按急停按钮停机,待电机缓慢停下时,借助手电查看电机转向正确,但在观察中发现空压机螺杆未转动,哦,原来如此,估计电机与机头的连轴器损坏,遂拆开电机与机头的连接,故障判断准确,更换联轴器后,空压机恢复正常。(注:该空压机已使用7年了,加载运行约15000小时,空机运行约50000多小时,本故障为第一次更换联轴器,估计为联轴器老化损坏所致)
检修后的思考:该空压机故障为何会抱出以上故障代码,(注:该设备购于2001年,使用的是英文界面的电脑控制器,只有油温和压缩空气压力两个传感器,电路控制也不复杂,未见有相序保护电路),估计他的保护原理是这样的,空压机启动加载后如果几秒钟内未见压力或油温上升,就停机保护,认为电机未旋转,由于该故障代码使用手册上没有,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该故障代码,顾把该故障检修写出来供同行的朋友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