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1):
做PLC自动售货机。程序会编,论坛里也有。关键是 我想用LED实现 剩余钱额表示。应该如何实现?我用欧姆龙plc。谢谢各位了!

楼主:
如何实现 5角推币。应该用什么方法实现?

网友A(2011-02-11):
单独开发一种LED显示屏控制卡
可以用数码管显示,或者LED点阵显示,具体看你的需求,建议你用数码管显示,用串口通信控制,主要看你需要显示什么内容!可以用232、485通信,用MODBUS协议等!也可以用IO口控制通信!具体问题要特别分析!可以参看这里http://www.51yutong.com/?p=69&a=view&c=63&r=269,或直接咨询我QQ:10449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