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编程经验

楼主(2008-09-11):
没有接触过PLC模拟量编程,原来接触的都是一些开关量,哪位大哥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资料,过来谈谈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2008-12-05):
模拟量采集比较简单,主要是plc完成采集,将标准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通过换算,变成实际值

网友C:
只是显示的话很好做,到各息的手册上找一个对应的数据和量程做一下比例就行,也有的 PLC本自就有模拟量的块,直接调用就行

网友D:
我给你看一下我用UNTRONICS 做的一个面试的考试题

网友D:
你把你的邮箱给我,我发给你一个UNITRONICS plc 做的一个面试题,是word格式的。还是比较详细吧

网友D:
我的邮箱:lgq8032@sina.com

网友E:
PLC有特殊扩展模块,模拟量的处理可选用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F:
zixin74513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