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1):
如题   接触器长期吸合2年多了   这样长期吸合工作  对元件寿命有无影响

请教

网友A:
当然有影响。

楼主:
请问影响大吗?   如果影响比较大,就需要想办法改成平时不吸合的状态

网友B:
呵呵,二年多没有出故障,还会有什么事呢?  即使出了故障也在情理之中,你需做的只要保证电柜的通风良好即可!

网友C:
不要想它什么时候出现故障,而是定期对机柜进行清扫(风力除尘),再看看元件有什么异常,尤其电容。总之定期检查是正确的!
真的出现故障,针对问题进行维修,更换就是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网友D:
接触器的寿命是以动作次数衡量的,因此其说明书中常标明机械命多少次、电寿命多少次。接触器长期收合的缺点主要是浪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