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1):
小弟有一个欧姆龙c200h的PLC要和电脑进行连接,但我手上只有一个rs232到rs485的转换器,而PLC的lk202-V1上面是一个rs422。请问我这样有什么办法和计算机进行连接吗?

网友A:
用一个RS232-422

网友B:
还是用C200H-LK201方便;

网友C:
用LK201 或者IP007都可以
可以 联系 交流
QQ 727815050

楼主:
没有现成的转换器
我可不可以把 lk202 出来的422信号转成485信号后 再用转换器和电脑连接

楼主(2008-11-05):
谢谢各位,此问题已经解决。把422的R+和S+并联后接在转换器的485端上的date+上,把R-和S-并起来接在date-上面就OK了。

网友D:
厦门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现货特价供应松下AZD-1008      1000个以上,  现货特价供应OMRON继电器. 特价供应西门子接触器.    特价销售万可,巴鲁夫,P+F,巴斯曼等产品. 详请咨询:13799793015   QQ:297492397    FAX:0592-5735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