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1):
我公司有1南京产的电磁调速控制器开始就是高速没低速,请问高手怎么办?

网友A:
改变频算了。

网友B:
你要低到什么程度?呵呵!将反馈增至一定,更换原来的1.5K电位器(换成10K多圈式),我想你的要求肯定能满足的.

网友C:
我不是高手,高手说让你换变频。

按你说的情况我估计是转速发电机引回来的反馈信号线没有接好造成的,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