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此电路中每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08-09-11):
本人菜鸟一个,想问各位老鸟,呵呵。像如示意图所示的电路(所有器件的值都是未知的),是接在运放和电源之间的,那每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各个的值如何确定呢,还有就是那个电感是高频扼流圈吗,谢谢啊

网友A:
这是电源“π”行滤波。C5、C2、电容量越大越好,漏电阻越小越好;L2电感量越大越好,直流电阻越小越好。c1为高频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