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程序03

楼主(2008-09-11):
if ((fp=fopen(hzk16f,rb))==null) {
       printf(cant open hzk16\n);
       exit(1);
   }
   clrscr();
   while (1) {
       data=(unsigned char *) malloc(33);
       printf(please input:\n);
       scanf(%s,dd);    /*输入一个汉字*/
       qm=* dd;        /*通过区位码计算其在hzk16f文件中的偏移地址*/
       qm=qm-161;
       if (qm>87) exit(0);
       wm=* (dd+1);
       wm=wm-161;
       if (wm>94) exit(0);
       num_bytes=((long)qm*94+wm)*32;
       fseek(fp,num_bytes,seek_set);
       fgets(data,33,fp);
       for (i=0;i=0x80) {
                       switch (i) {
                       case 0:d+=1;break;
                       case 1:d+=2;break;
                       case 2:d+=4;break;
                       case 3:d+=8;break;
                       case 4:d+=0x10;break;
                       case 5:d+=0x20;break;
                       case 6:d+=0x40;break;
                       case 7:d+=0x80;break;
                       }
                   }
               }
               for (i=0;i30)&&(key_l30)) {        //释放按键,如果之前按键时间少于1秒,读入键值
           key=kpush;
       }
       if ((++key_h)>200) key_h=200;
       key_l=0;
       if (key>=0x80) key=0;                            //如果之前的按键为长按1秒,清除键值
   } else {
       kpush=p1&0x7;
       key_l++;
       if ((key_l>800)&&(key_h>30)) {                    //如果按键超过1秒,键值加0x80标志长按键
           key=kpush|0x80;
           key_h=0;
           key_l=0;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1;tr0=1;et0=1;ea=1;
   while (1) {
       while (!key) {}
       switch (key) {
       case 1:break;
       case 2:break;
       }
   }
//串行驱动led显示,
//一个74hc595位移寄存器驱动三极管驱动led位,
//两个74hc595驱动led段,方式位5位x8段x2=10个数码管
//5分频,每次扫描时间位1.25ms
//定义特殊符号
#define nul 0xf
#define qc 0xc
#define qb 0xb
#define q_ 0xa
#define q__ 0xd
#define q___ 0xe
#define qp 0x10
#define qe 0x11
#define qj 0x12
#define qn 0x13
#define qf 0x14
#define qa 0x15
#define qr 0x16
#define qd 0x17
#define qu 0x18
#define ql 0x19
#define qh 0x1a
#define qwen 0x1b
#define qt 0x1c
#define qla 0x1d
#define qlb 0x1e
#define qlc 0x1f
#define qld 0x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