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科学的编程步骤

楼主(2008-09-12):
全球范围内,无论是过程自动化、制造自动化还是混合自动化的生产设备,普遍采用plc作为上层控制器。plc的品牌和种类多样,具体的控制对象也曾出不穷。虽然我们买来的设备已经预先写好程序,但是生产中,有时不得不对程序重新编写,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但是很多工程师在编写程序时,没有一个良好的习惯,不知道什么才是科学的编程步骤。如果编程的步骤不正确或者不合理,在日后会出现很多麻烦。
   科学的编程步骤其实很简单,但往往大多数工程师就是认为简单而忽略很多细节。细节的忽略,必然会在以后出现问题。想避免日后的问题,只有好好的遵守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plc编程一样有其自身的规矩。
下面具体介绍plc编程的合理步骤:
第一步:阅读产品说明书。
第一步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了,很多设备工程师会说,这台设备我负责了很多年,维护保养每天都做,没有不熟悉的,看说明书就是浪费时间。哈哈,这就是国内很多工程师的通病,许多人从设备买回来直到报废,没有人真正认真地去阅读过产品说明书,即使阅读也是草草地一看。更多的还是通过供货方的产品培训来了解设备,孰不知,如果简单的培训就可以让你充分了解设备特点的话,那么为什么国际上都要求设备要配备说明书呢?如果阅读过说明书,请问说明书最开始的安全守则是否一字一句的看过?每个元件的说明是否看过?没种元件的调试方法是否看过?…
    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日常忽略了产品说明书,很多人甚至将说明书扔掉或者放在自己一时都想不起来的地方。仔细阅读说明书是编程的第一步,首先要阅读安全守则,知道哪些执行机构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哪些机构间最容易发生撞击,当发生危险时如何解决,这些最致命的问题都在安全守则中,为什么不去看呢?
    此外,关于设备每个元件的特性,使用方法,调试方法也在说明书中,不去阅读,即使程序正确,如果元件没有调试好,设备一样不能工作。再有,所有的电路图、气动液压回路图、装配图也在说明书中,不去阅读它怎么知道没种元件可以做何种改造呢。
第二步:根据说明书,检查i/o。
     确认仔细通读说明书了?如果真的仔细阅读过,那么进行第二步,检查i/o,俗称“打点”。
    检查i/o的方法很多,但是一定要根据说明书提供的地址依次进行检查。前提是按照说明书的安全守则和元件的说明,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来检查。
     在检查输入点时,一般输入信号无非是各种传感器,如电容、电感、光电、压阻、超声波、磁感式和行程开关等传感器。检查这些元件比较简单,根据元件说明将工件放在工位上,或是移动执行机构检查传感器是否有信号即可。当然,不同的设备检测的方式可能不同,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了。
     但是在检查输出信号时就要格外小心了。如果是电驱动产品,必须在安全情况下,尤其是保证设备不会发生撞击前提下,让执行机构的驱动器得电,检查执行机构是否能够运动。如果是液压或气动执行机构,同样在安全情况下手动使换向阀得电,从而控制执行机构。在检查输出信号时,不论执行机构的驱动方式是什么,一定要根据元件说明书,首先要保证设备和人身安全,要注意并不是所有设备的执行机构都可以通电测试的,所以有时个别的输出信号可能无法手动测试。
     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装置,当传感器有信号或执行机构的驱动装置得电后,必须同时检查plc上的i/o模块指示灯是否也点亮。很多设备中,输入输出信号是通过接线端子与plc连接,有时接线端子的指示灯有信号 ,但不能保证由于连接导线内部断路,而plc上相应的地址没有信号接通。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在测量输入输出信号后,要同时将测量的地址记录下来,保证信号地址和说明书中一致。如有不同,再次测量设备地址,多次测量仍然不一致,先联系设备厂家,因为此时不能保证厂家提供的地址没有错误。
    第三步:打开编程软件,进行硬件配置,并将i/o地址写在符号表中。
不同的plc使用不同的编程软件。但是对于任何一种软件来说,编程前的第一步就是进行硬件组态,根据实际plc的类型建立硬件配置及相应的通讯配置。硬件组态完成后,将之前在纸上记录下来的i/o地址写在软件的符号表中。由于软件不同,对于符号表的定义可能不同,但一般的软件都有该功能,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在编写符号表时,不仅要把设备输入输出的绝对地址写正确,最好再给每个地址命名并添加注释,这对后面的编程会非常方便。不需要在编程时每次都查询绝对地址,只要填写命名好的名称即可。当然,这也取决于软件是否具备此功能。
 第四步:写出程序流程图
    在编程之前,一定要在草稿上写出程序的流程图。一个完整的程序,应该包括主程序、停止程序、急停程序、复位程序等部分,如果软件允许,应该将各个程序按“块”的形式编写,即一个程序是一个块,最终将每个块按需求来调用即可。
    plc最擅长的就是处理顺序控制,在顺序控制中主流程是核心,一定要确保制定好的流程是正确的,要在草稿上仔细检查。如果主流程存在问题,当程序被plc执行后,很可能发生撞击,损坏设备或对人身造成危险。流程图的表示方法多种多样,这里不做具体说明。
第五步:在软件中编写程序
    如果确保主流程没有问题后,便可以在软件中编写程序了。此外,还要注意停止、急停和复位程序的正确性,尤其是停止和急停程序,这是关系到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的最重要的程序,万万不可小视。一定要保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执行停止或急停程序,设备绝对不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再有,任何设备都有自己的初始位置,一般的设备在说明书中都规定了设备的安全的初始位置。如果没有,要仔细研究其初始位置,保证初始位置的合理性。
第六步:调试程序
     在调试程序这一步中,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1.如果条件允许,或是你的逻辑能力超强,可以先用软件的仿真功能做测试,但是很多繁琐的程序很难用软件仿真看出程序是否正确。
2.将程序下传到plc中进行在线的调试。如果设备不动或运行中出现异常情况,先不要去修改程序,很可能是传感器没有调试到位,如果确保传感器无误,再去修改程序。
第七步:调试完成后,再次编辑程序
    在上一步的调试中,由于对程序有所修改,故必须再次整体检查或编辑一下程序,然后将最终的程序下传到plc中。
 第八步:保存程序
   在这一步中,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将程序保存在什么地方?pc硬盘?闪存设备?移动硬盘?当然这些都不可以,所有这些存储设备都可能感染病毒。所以,必须且只能将程序烧制到光盘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烧制的程序是哪个程序?在之前我们已经将最终调试并修改完成的程序下载到plc中,如果plc在执行该程序时完全无误的话,就将该程序上传到pc中,将此程序烧制到光盘中。
上面的一切都是为了安全。
第九步:填写报告
    完成编程后,应该填写最后的调试报告,将遇到的问题和程序的一些难点问题一一记录下来。因为长时间以后,自己也会对程序的某些技巧的地方遗忘,同时也方便其他同事能够理解你所编写的程序。

网友A:
受教了·
 楼主 说的很对·  这是大部分PLC 工作人员平时都忽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