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2):
一个FX1S-14MT的PLC,请问他的编程电缆接法是怎么样的?我的编程线掉了,想自己动手再做一个,,那位大哥知道,,请说说!!!

网友A:
呵呵;想做就按下面的图做吧;

楼主:
有没有更清楚一点的图,看不清,是不是要一个转换IC的,这个IC是什么型号?

网友B:
买条国产的吧

网友C:
不够功夫钱的            麻烦

网友D:
十九块钱     一条           用得自己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