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2):
一台变频器带动多台电机时,若电机同时起动,则只需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总和;若是分别起动,则需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最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这种说法对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台变频器带动多台电机时,若电机同时起动,则只需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总和;若是分别起动,则需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最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这种说法对嘛?

一台变频器带动多台电机有两种做法:
   第一就是多台电机并联接到变频器出线端,这时就应该按你说的第一种“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总和”;
   第二就是分级控制法,及变频出线端只接一台电机,其余电机为接触器直起,这时就应该按你的第二种说法“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最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台变频器带动多台电机时,若电机同时起动,则只需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总和;若是分别起动,则需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最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这种说法对嘛?
说得很对。可以这么理解去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