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2):
搬运50吨重的飞机,在生产线上对飞机采用AGV自动导引工作,分为3种模式。
1、模式1。直行。直行的过程中,包括直行时左拐弯,直行时右拐弯,前进后退。
2、模式2。转过一定角度斜行。要求导向轮统一扭至相同的角度,然后前行,后退。
3、模式3。绕中心旋转。AGV通过设定,使每个车轮扭过设定好的角度(注意,每个车轮扭过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小车原地围绕一个中心进行旋转。

设计的条件:AGV车身长*宽是5000*2500(mm),采用带电子差速器的轮子以实现AGV的拐弯,人工控制和自动导引进行切换,自动导引时按埋设的电磁导航行走,模式切换时采用人工控制。初步方案是用4套轮子进行牵引导向,每套轮子2个电机控制轮子差速,4套轮子是从前到后并列如图。
整个的大概思路就是这样,如果有曾经做过的朋友希望能给个参考,本人主要用欧姆龙PLC做编程,对西门子也还算熟悉。因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很多地方都感觉无从做起,所以在这麻烦大家谢谢。电子信箱:yingzi19820801@163.com

网友A:
没搞过,参考一下美国人搬航天飞机的平板车。
那玩意好像是人开的。。。

网友B(2010-12-20):
贵公司你好:
 我们是重庆通盛集团 冠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为你们诚挚推荐我们的新产品。恭请了解!

重庆通盛集团

重庆冠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AGV事业部
一、AGV的定义
AGV:自动引导车(Automated Guided Vehicle),是一种无人驾驶搬运车,它可以按照监控系统下达的命令,根据预先设计的程序,依照车载传感器确定的位置信息,沿着规定的行驶路线自动行驶或停靠位置。
二、AGV的作用
(1) 便于和机器人、数控加工中心配合作业;
(2) 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对物流的一体化控制;
(3) 是生产线设备具有很大灵活性,便于重新布置和调整;
(4) 灵活、及时的物料运输提高了设备利用率;
(5) 具有最大的交叉能力;
(6) 有效降低物流成本,AGV投资成本2~3年即可收回;
(7) 便于构成高精度的动态跟踪系统;
(8) 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
三、AGV的应用范围
(1) 自动化立体仓库;
(2) 柔性加工、配装系统;
(3) 机械、电子、纺织、卷烟、医疗、食品、造纸等行业的物料运输;
(4) 车站、机场、邮局的物品分拣运输;
(5) 扩展为其他用途机器人;
(6) 特种环境中使用:①超洁净室;②放射性废料堆场;③冷藏室、冷库;④化工产品危险作业;⑤重型钢锭、模板、容器的搬运;⑥暗室作业(胶片厂生产工艺需要等);⑦核能材料供应。
四、单车可设计形式
   叉车式  牵引式  移栽运输式  升降台式 根据用户不同用途和使用环境不同设计不同形式。

五、AGV 系统的优点:
AGV 系统在物流过程中具有重复性、可靠性、灵活性、低成本和安全性等优点。AGV 系统最初用于在较长的距离之间运输货物,尤其适合在多个站台之间运输货物。但是,还有很多原因让我们选择使用 AGV 系统。
1.安全性——人为驾驶的车辆,其行驶路径无法确知。而 AGV 的导引路径却是非常明确的,因此大大提高了安全性。
2.成本控制——AGV 系统的资金投入是短期的,而员工的工资是长期的,还会随着通货膨胀而不断增加。
3.易维护——人为驾驶的车辆难免会发生碰撞事故,而 AGV 采用了防碰撞设备,有效地避免了碰撞事故的发生。
4.可预测性——AGV 在行驶路径上遇到障碍物会自动停车,而人为驾驶的车辆却未必。
5.降低产品损伤——使用 AGV 系统能减少由于人工粗鲁的操作而造成的货物损坏。
6.改善物流管理——由于 AGV 系统内在的智能控制,能够让货物摆放更加有序,车间更加整洁。
7.降低操作成本——电池的充电及管理都由 AGV 系统自动完成,因此延长了电池寿命及可靠性。
8.较小的场地要求——AGV 比传统的叉车需要的巷道宽度窄得多。同时,对于自由行驶的 AGV 而言,还能够从传送带和其他移动设备上准确地装卸货物。
9.灵活性——AGV 系统允许最大限度地更改路径规划。
10.重复性——AGV 系统的最初用途就是在重复的路径上来回搬运大量的货物。
11.调度能力——由于 AGV 系统的可靠性,使得 AGV 系统具有非常优化的调度能力。
12.长距离运输——AGV 系统能够有效地进行点对点运输,尤其适用于长距离运输(大于60 米)。
13.工艺流程——AGV 系统应该也必须是工艺流程中的一部分,它是把众多工艺连接在一起的纽带。
14.生产平衡——在产品需要多次进行重复操作的生产环境中,AGV 系统能用来协助或提供生产平衡。
15.可计算性——AGV 系统能够跟踪物料的运输情况,这是人工驾驶叉车无法做到的。一旦 AGV 装着货物,你就能跟踪货物的运输状况。

我们较之于其它产品优点
(1)最早引进瑞典NDC的AGV先进技术并转化为自己的技术。有关核心技术产权并修改了以前AGV产品的不足之处。发明了二次定位技术
(2) 具有悬浮功能,更强的适应地面情况。
(3) AGV控制算法先进精确
(4) 采用双CPU模式(驱动转向与移载分开)
(5) 三维图形立体监控软件
(6) 提供完善优质的售后服务。

联系人 谢东
QQ号  1426605458
电话   86-23-62315547    13752961379
邮箱 xied@tongshenggrou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