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2):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其中一块用在高速生产线上产品的照相,我本打算使用接近开关做产品的触发输入,并外触发相机照相。可是经过示波器测试发现,输入和输出的时延大概有8ms左右,并且更致命的是这个时间有波动,最小5ms,最大9ms。这样的信号如果用在生产线上将造成相机拍摄的图像抖动严重。
      分析PLC以扫描方式执行操作,受扫描周期影响,在扫描过程中PLC的输入/输出信号间的逻辑关系,存在着原理上的滞后。所以想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消除输入/输出信号的滞后和波动,特别是时间波动的消除。

网友A:
呵呵;PLC是有扫描周期的;
你可以用中断指令来对输入的信号处理;

楼主:
PLC可以支持中断指令吗?如果可以,需要加额外的中断模块吗?

网友B:
PLC选一体机或CPU单元带I/O点的,设个输入中断,在中断程序里用立即输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