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2):
我有一台变频器,不知什么原因就停机了,也不显示故障信号,关掉电源再从新开,有能运行了,但不知什么时候又停机了。

网友A:
检查你的使用环境,是否参数设定不对,

网友B: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

网友C:
有可能是干扰

或是变频器本身的开关电源做的不好

楼主:
怎么检查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D:
注意散热问题            或负荷

楼主:
这与散热有关吗?为什么没有过热报警。

网友E:
还是应该自己注意观察,仅仅这些介绍,很难判断故障原因。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感觉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天冷的时候就好多了。

网友A:
那你要注意散热,是否风扇风量不够,还是通风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