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2):
我有一只温控表,但我不明解它的探头是怎样接线,线有红色.蓝色.棕色,[蓝和棕两线用万能表量是通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接上表上,望高手长细赐教.

我只知理应12.13.14脚是接探头,但色线不明怎接.大家多多帮忙先谢咯.

楼主:
OUT是否接发热棒,ALM又是什么,怎用的,会的朋友长细说一下,我不怎懂电气.

网友A:
out  是触发信号,要看你的是触点还是电压输出的好像要通过继电器转,你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ALM是报警输出

楼主:
但我不明解它的探头是怎样接线,线有红色.蓝色.棕色,[蓝和棕两线用万能表量是通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接上表上,望高手长细赐教.

楼主:
真是无人知道怎接吗?我想知道探头线怎接,以上图,多谢上面那两位人兄.但无还是不知道接法.
但我不明解它的探头是怎样接线,线有红色.蓝色.棕色,[蓝和棕两线用万能表量是通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接上表上,望高手长细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是无人知道怎接吗?我想知道探头线怎接,以上图,多谢上面那两位人兄.但无还是不知道接法.
但我不明解它的探头是怎样接线,线有红色.蓝色.棕色,[蓝和棕两线用万能表量是通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接上表上,望高手长细赐教.

 探头接线如下:
13(-)---14(+)  接热电偶
12  13 14   接三线制热电阻
13  14  接两线制热电阻

有三根线估计是热电阻,蓝和棕两线用万能表量是通的,是不是电阻很小?,你再测量一下红色和蓝棕有没有电阻值,如果有50---100多欧就是热电阻。如果是热电阻则:红接14,蓝和棕两线分别接12和13即可,接好送电应该有温度显示。

网友D:
13(-)---14(+)  接热电偶
12  13 14   接三线制热电阻
13  14  接两线制热电阻
2   3    接220电源
8  9    常开报警点
8   10常闭报警点
6   7  应该是变送输出

网友E:
你那属于三线制热电阻14---接单独一根,跟另两个都有阻值的.12--13--接阻值为零的两根

网友F:
8楼说的非常全面

网友G:
能不能开发一种通用的电焊机空载自停节电装置,大件〈即接触器,变压器开关等〉和信号控制板分开。这样有利于灵活应用和安装。一定大有市场,

网友H:
能不能开发一种通用的电焊机空载自停节电装置?
去市场看看吧!很多年以前就有了??地球人都知道  哈哈!

网友I:
热电阻探头的三线制接法,之所以要用两根导线从热电阻的同一端引到仪表,是因为要消除导线电阻所引起的测量误差。(常用的探头Pt100和Cu50其在0度时的电阻为100欧姆和50欧姆)

网友J:
要是用热电偶就直接接到13 14 ,如果是薄电阻就要并上12

网友K(2010-06-09):
8楼说得很正常,支持.根据输入信号(热电阻还是热电偶),在仪表中设置相应的参数.才能正确测量和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