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2):
手上有2个伺服和一个PLC 我还在在学习阶段
想让PLC控制2个伺服
一个是转一圈 还一个控制长度
那频率 和 脉冲是按照什么来计算的?
是额定的转速和功率还是什么啊?
还有转一圈要多少脉冲  怎么计算的啊?
我说明书上看不到

网友A:
FX1N有专门的定位指令可以控制伺服,详细可看三菱的编程手册中介绍

转一圈要多少脉冲这和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有关,伺服手册中应该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