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DOP触摸屏编程电缆(PC-DOP

楼主(2008-09-13):
台达DOP触摸屏编程电缆(PC-DOP)如何自制呀?请那位老大帮个忙,先谢谢了!

网友A:
比较简单
2  3  5就可以了

楼主:
哈哈!谢谢了,老大。这样简单

网友B(2008-11-20):
下载先应该23交叉接 5对5 78交叉结吧

网友C:
1.电脑与人机连线.
电脑用9针孔母头,            人机用9针公头.
           2---------------------------3
           3--------------------------2
           5---------------------------5
           7---------------------------8
           8----------------------------7
2,2楼朋友说的是PLC与电脑下载的线.
         2------3
         3------2
         5-------5

网友D:
这中做法我试了很多次不成功,简单点买一根打印机线USB搞定

网友B(2008-12-23):
用串口下载的话需要进入系统界面,现在相应的com口才可以的,

楼主:
我搞过了,还是用USB穿透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