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

楼主(2008-09-13):
我用cpld.计数器.两台变频器设计了一个机床电路,使用中发现线路太多易出故障,想改用plc和触摸屏控制,有没有北京的能够帮忙

楼主:
联系我taojun7936@yahoo.cn

网友A:
都连什么东西? 计数器计数频率是多少? 条件满足的话可以用触摸屏+IO模块控制。

楼主:
我要用三菱fx2n控制行吗

楼主:
没人帮忙啊

网友A:
fx2n不带屏,屏用什么?还有原系统的计数器是什么计数方式?(如:一路脉冲,1~10Hz。)
PLC与触摸屏种类很多,不知你想怎么组合。电器柜定了吗?原理图用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