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3):
开发板:
28335evm-i开发套件

国内首款基于tmx320f28335高端应用的顶级(evm)开发套件
仿真器:
xds510 ver3.3(企业)黄金版 dsp仿真器
支持f28335仿真及烧写

(适应范围:ti f28335全系列开发板)
ti ccs开发环境:ti ccs3.3
安装目录:我们是安装在电脑的d盘下(用户根据所安装的路径不同,在下面选择的时候把路径改过来就可以了)
1.注意:安装ccs3.3 软件前,一定要把杀毒软件屏蔽掉。ccs3.3 软件的默认安装路径“c:\ccstudio_v3.3”,假如我们想更改安装路径,这是允许的,但后面安装仿真器驱动时一定要指定到更改后的安装路径下。
2.
安装完ccs3.3 软件后,需要安装ccs3.3补丁及升级包。在光盘根目录下的“ccs3.3的补丁包”目录中。必须ccs3.3及升级包都要安装在默认的目录,安装完毕桌面会有2个图标
3.更改计算机上的相关设置,单击“开始”选择:
texas instruments > code composer studio 3.3 > component manager
4.点击后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图示的编译器,“texas instruments c2000 code genertion tools ”前面打勾,然后保存退出。

5.设置ccs3.3
a.双击桌面的“setup ccstudio v3.3”图标,进入下图:

b.然后出现xds510 ver3.3 usb 2.0仿真器驱动列表,我们可以根据dsp 芯片来选择驱动。

c.在对应的驱动上双击,即可加载上。例如加载f28335 系列驱动。

d.此时会自动进入ccs 开发环境,如下图所示:
注:如没有进入ccs 开发环境,请检查usb 电缆连接是否正常,驱动设置是否正确,dsp 板卡是否上电,确认dsp 工作正常,然后再试就可以进入了。

e.ccs 软件刚打开时,没有与dsp 板卡相连,所以左下角显示“the target is no longer connected”,此时点“debug”菜单下“connect”,则可以与dsp 板卡连接在一起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ccs 软件下载程序到dsp 中运行了。

f.前面我们已经设置好仿真器的驱动了,如果后面我们一直使用仿真器来连接dsp 板卡进入ccs 软件的话,无须再点桌面的“setup ccstudio v3.3”图标进行驱动设置了,只需要点桌面的“ccstudio v3.3”图标即可进入ccs 软件。

6.f28335 flash烧写 在光盘根目录下的“使用说明书”目录中“28335evm-i软件调试说明书”p45~p49

在线技术支持qq:客服a 66860430客服b 84569832

网友A:
不错啊,就是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