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3):
下载到电脑的文件反编译只是修改了一下密码,编译后重新成功下载到触摸屏后,没反应了,黑屏,尝试下载和上传已经连接不上(之前上传是正常,下载的时候也是成功下载,数据线没动过)。然后重新安装2.6版本(之前是2.5的)也不行,什么原因?

楼主:
原来如此
只要客户将触摸屏设置为RDS模式(将触摸屏后面的第二个拨码开关设置为ON,然后重新上电),使用我们最新软件重新下载一次即可恢复正常。下载完之后要恢复为正常模式哟

网友A:
开卷有益

网友B(2008-10-20):
哈哈,有趣的事情,我想你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以后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找我,邮件联系吧!邮件:xuhui8150@gmail.com 留给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