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3):
请问师傅们:我学的是三菱PLC 我不知道编码器的使用,应该怎么样编程?那位高手可以提供一些例子啊,小弟谢过了!237403600@qq.com

网友A:
编码器一般是对应高速计数
看看编程手册中的高速计数器是怎么用的,里面有程序例子(第2章第8节)
对应的信号有单向和双向
FX系列PLC的输入点X0-X7可以接受高速信号

楼主:
谢谢你了我找找看!

网友B:
求助:各位大侠。
   我用FX2N编一套程序,在最后计算产量时,计时这一块搞不出来了,那位帮一下,谢了。804065880@ 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