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4):
最近我系统重装了便,在安装完GXdevelop8.0后打开文件并新建一个文件弹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的框框,卸载后重装还是一样,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急啊!现在连程序都写不了。

网友A:
這是由於操作系統的原因造成的,如果您仍然使用原有的操作系統安裝碟 的話,還是如此。

正版操作系統上不會有此情況的發生。

這個不影響您的編程方面的應用,只是步驟有些繁瑣罷了。

在GPPW軟体中的工程菜單下,執行啓動另一個GPPW,在新的GPPW下對程式進行操作,同時不要關閉有問題的GPPW即可。

网友B:
操作系統不好

楼主:
除了重装系统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