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4):
使用S7-200 2个开关量如何控制调节阀(也是开关量的).编程时使用一个什么样的算法才能做到精确的控制.

网友A:
從目前的業界使用來看,自然使用PID控制了。

网友B:
首先看反馈是否及时,其次,既然是开关量,它的控制就不可能非常的精确。

网友C(2008-10-25):
要想精确就要有反馈撒
然后PID算法控制
看你控制有什么要求
要精确度还是快速反应还是超调量小

网友D:
这种方式只是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大前提是一定要双DO控制,就是开一个信号,关一个信号,一般有三种处理方式,好一点的就是采集阀门的反馈信号,当然要模拟的,根据这个信号与请求的开度相比较,来控制阀是开还是关,增减量根据比较的结果,(其实调节也是上述的一个比较过程,只不过它是在阀门执行器上完成这部分工作)。注意为避免频繁动作要设置合适的死区。还有一种办法不太准确,不用阀门反馈,就是根据阀门开启和关闭的时间来区分,这种办法积累的误差较大,注意在开关反馈时清零。第三种就是不管阀门的位置,只管增减量,比如调温,如果满足不了要求,就加大(减小)一定的开度。直到满足要求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