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4):
汽车电阻焊机安全要求之我见

1绝缘电阻

1.1焊机或控制器中电源输入回路与外壳之间及变压器输入输出回路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2.5 MΩ

1.2控制器中不与外壳相连,电压高于交流42 V或直流48 V的回路,对外壳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1 MΩ;电压低于或等于交流42 V或直流48 V的回路,对外壳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0.5 MO。

2介电强度

2.1焊机或控制器中不与外壳相连的各带电回路按其工作电压大小应能承受表 1规定的50 Hz正弦交流试验电压,历时 l min,应无闪络或击穿现象。

2.2试验部位 a.电源输入回路与外壳之间; b.变压器的输入、输出回路之间; C.控制回路与外壳之间。

3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 正在考虑之中。

4温升限值

4. 1阻焊变压器绕组温升限值 阻焊变压器(空冷式或水冷式)绕组的温升限值应符合表2的规定。 见表

4.2阻焊变压器铁芯及其他零件的温升限值 阻焊变压器铁芯及其零部件的温升限值均不能超过表2规定值。

4.3焊接回路的温升限值 阻焊变压器以外的焊接回路及其零部件(电极除外)的温升限值应不超过60 K。

4.4控制器的温升限值 控制器的操作手柄、壳体、控制变压器的温升应不超过表3规定的限值;对于电气元器件及半导体器件的温升(度)限值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连接到发热件(如管形电阻、板形电阻、瓷盘电阻等)上的导线,其绝缘端部的温度不超过65℃。

4.5移动式点焊机的手工操作部分及可能触及的壳体的温升限值应按控制器的操作手柄、壳体的温升限值考核。

5气路 当气动压缩空气系统的压力为额定压力的1.2倍时,焊机的气路系统应能正常工作,无漏气现象。

6油路 焊机的液压机构工作时应没有异常噪声及冲击,其油温应不超过70℃。液压传动机构应能承受1.5倍额定工作压力,但不超过油泵允许的试验压力,持续5 min,不应出现故障或损坏。

7焊机在采用压缩空气、液体等流体进行运动的装置中,对于操作者可能接近的某些部分,因停电或是其它事故而使压力迅速降低或消失时,不能产生对操作者构成伤害的运动,但是,因泄漏而产生的缓慢运动不在此例。

8水路

8.1水冷却系统在0.15 MPa压力下,应能达到焊机或控制器的额定水流量。

8.2水冷却系统在0.3 MPa压力下应能可靠地工作,并无漏水、渗水现象。

8.3对带有水冷晶闸管元件的焊机或控制器,应装有热保护装置,否则,应在其水冷却系统装设水流量或压力监控装置。当水流量或水压力低于或等于极限值时,监控装置应能自动断开主回路或阻止主电路导通。 对于不带有水冷晶闸管元件的,其水冷却系统如何监控由产品标准规定。

8.4对于直接水冷的晶闸管元件,在带有输入电压的部分应使用绝缘性能优良的橡胶软管或聚乙烯软管等。焊机或控制器进水侧及出水侧的冷却水管的长度应按输入电压决定: 220 V ≥0.7 m 380 V ≥1.1 m 8.5焊机的水冷却系统的溢流装置应保证有观察水流的可能性。

9保护与接地

9.1采用强迫风冷的焊机或控制器,应在风机排风口(或进风口)装有金属网罩。

9.2控制器的电源引入端应装有短路保护装置。

9.3焊机或控制器中暴露在外,而且易于人体接触的电路,其电压不应超过交流42 V,直流48 V。

9.4控制器的外壳防护等级最低为 IP20。

9.5焊机或控制器如果配备有“紧急停止”开关或按钮,应装设在操作者易于发现和操作的位置,而且开关或按钮的操作手柄必须是“红色”。

9.6抗干扰(电源干扰、无线电干扰) 正在考虑之中。

9.7接地 焊机或控制器应有良好的接地装置,接地螺钉的直径应按阻焊变压器的额定容量选取,但不得小于8 mm,并在附近标注明显的接地符号 。与接地点连接的导线必须是绿/黄双色。对于一体式的控制器,允许本身不加接地螺钉而采用其它的安全措施;对于小型的控制器,如内部已经有了可靠的接地装置,允许外壳不另加接地螺钉而采用其它的安全措施,但必须标明接地符号。 接地螺钉和接地点不许做其它机械紧固之用。

10 焊机应有可靠的起吊装置。对于悬挂式焊机,阻焊变压器装配件上除设置可靠的主吊环外,还应备有保险绳索或备用吊环(或吊孔),以便在主吊环损坏时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