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5):
[原创]请高人指教Mp 277 10'' 屏与wincc flexible 2007不能通讯问题
注:
电缆用的MPI/DP
用的电脑com1口

老提示: 接口 电缆 通讯 设置不对

恳请高人指教

网友A:
似乎不用mpi/dp电缆吧,普通的串口线应该就行吧。我只用过tp170,protool和屏通讯就是rs232的线,想来应该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