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5):
现有一工件(整流子)圆形(360度)共有不规则24个角度,现在需要找出一个基准角度作为加工(洗槽)基准点,然后按照标准角度15度进行洗槽,假设我现在已经知道现有整流子24个角度为A1 A2 A3 A4 A5..........A24,请问我怎样计算才能找到最合适的角度Ax作为洗槽的基准点,因为只有经过这样,才能更好确保加工后的产品(15度标准)与原整流子角度更多吻合.减少不良品,谢谢斑竹或高手进行讨论 我们现在已经排除取原有最小角度,排除原实际角度(绝对)与标准角度15度(相对)的误差无符号相加总和除以24然后进行偏移,希望各位高手出招,最好赋有公式

网友A:
我是要收费的。因为这是我的职业,如果你相信就联系我就是了。整机全自动均可。只要你在中国国内交就可以了。13501584060 吴工

网友B:
回复《紧急求助斑竹或高手解决实际应用》
楼主:如果你想花钱请人做,那么2楼就可以完成。而且现在市场上有卖现成的“转子铣槽机”能加工任意槽数和槽宽(由铣刀决定)的。如:http://julidianji.dz-z.com/Product_1428337.htmlhttp://www.jinghong-nb.com/index.php?TabId=3&pid=21346 等等。
如果你想自己开发,就要从三角函数学起。其实整流子铣槽加工早已有之(热固性整流子的几何特性并不精确,都要经过车外圆、铣槽和动平衡加工后才能使用)。
如果只是单功能的铣槽(也可拉槽)加工只要找出任意一槽作为起始点,然后按360/n(槽数)控制步进马达就可做到。另外,进刀深度也需要控制(如果只有单一品种也可用机械微调)。电器控制部分并不复杂,而机械精度、同心度、夹具也是不可忽略的部分。配置上需要①传感器;②PLC;③人机界面;④步进控制系统;⑤其他机械装置等等。
不知道楼主的机械、电气水平如何?建议买个现成的仿造也许会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