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5):
rex-c700温控仪表,参数能否调整显示数值,如目前显示90度,调整到110度,请教各位

网友A:
应该有一个参数可以设定的,
可以推荐一下我们宇电的温控表,国产中排第一的,质量不错的,
用到的联系我,15810918923 010-62549323 范

网友B(2010-04-01):
可以通过显示修正值参数来修改显示数值的增幅或减幅,从而达到要求的数值。

网友C(2013-05-02):
里面有一个传感器校正。按设置键五秒进入参数设定 ,选Sc(c是反的)可以加或减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