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5):
各位高手,近日,使用了VB编写了一个PLC监控画面,同时还有一个仪器的监控,由于监控画面必须要实时监控PLC的一些点(主要是位,字数据,共约20个字)在通讯的时候如果需要打开参数设置等新页面的时候反应很慢,或者在页面上操作也很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麻烦高手们指教。

网友A:
请问你的通讯是怎么处理的呢?中断?新线程?......

楼主:
谢谢,我的通讯是通过Timer控件实时发送读取得指令,然后再来判断PLC和仪器的状态。在主界面上使用了4-5个Timer控件,是不是这个引起的,我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