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黑了

楼主(2008-09-15):
触摸屏用着突然黑了,怎么回事.有电源24V有输入

网友A:
是不是背光等坏了
按下有没有什么反映

网友B:
什么型号的?
对光看一下显示有没有?
有的话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C:
往触摸屏里传程序试试,如果有信号那就是显示部分的事。

网友D:
建议楼主尽可能把问题描述详细一点.

楼主:
现在问题是,有24V电源输入型号是三0      F940.    拆开内部检查,发现1.6A的保险熔断,更换之后再通电,开关电源指示闪烁.现在考虑换新的,但不知道语言不一样行不行?以前是英文的,现在只有中文换.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可以的;F940把用户语言设成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E:
背光等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