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5):
小弟刚接触PLC,PLC型号是FX-2N-128MR-001,程序检查后显示:2133步 梯形图过大 2934步 梯形图过大请问如果放到机器上能正常工作吗?如果不行的话有什么解决的方法?要再改程序吗?

网友A:
FX2N主存储器有8000步的容量;

楼主:
可能我没有把情况讲清楚:程序总共3993句,程序检查后显示:程序检查后显示:2133步梯形图过大 2934步梯形图过大.翻查时发现2133步和2934步的梯形图是黄色的.内存设置4000或8000都一样.

网友B:
修改下黄色的地方就可以了
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