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5):
现在的仪表好象是单各卖,可是完成一项测量需要一套仪表。请问如何配套?
比如 1. 测量40公斤压力所需:
      传感器,变送器,显示器,记录仪
      2. 测量250度温度所需:
       传感器(热电偶),变送器,显示器,记录仪
什么型号和什么型号是配套的?到那里去买;在一家企业里能买全吗?!!
谢谢!!!!

网友A:
你不去问怎么知道买不全。这里没几个回答问题的。

网友B:
一般的仪表分为一次、二次,很多做一次表的不生产二次表,反之亦然。但有些大企业的产品还是丰富一些,福光百特生产变送器和数显表、北京的昆仑集团(很松散的组合)几乎生产你需要的所有仪表(昆仑天辰:二次表;昆仑通态:MCGS组态软件;昆仑海岸:变送器)。
我们一般用昆仑的二次表,性能很高、可靠性也不错,参数设计的很合理,但通信协议非常落后,而且多次交涉他们也不准备改进。就算是表无完表吧。

楼主:
谢谢“yanli7234”!
可是我在他的网上没查到相应产品。

网友C:
到五金商城,会有人教你怎么配套的,大把~~~~~~~~~~

网友B:
从网上搜个电话,然后打过去问问。其实还是要给好几家打的,因为他们的集团似乎是名以上的(个人感觉),实质的似乎就是限制了每个公司不能在每个方面伸手(如天辰不能做传感器等)。

网友D:
现在的仪表都是智能的万能输入只需把变送器量程与仪表量程下线和量程上线数字对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