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速步进马达

楼主(2008-09-16):
两个步进马达运动,Y轴马达从1点运动至2点后,X轴马达从2点运动至3点,而后Y轴马达运动至4点,此时增加一气缸动作,动作完成后,Y轴继续运动至5点,X轴最后运动至6点,一气缸动作完成回至1点.要如何编程才能提高整个运动的周期,我用的是1PG发脉冲,整个周期大概在1.3S左右,我想控制在0.9S左右,要如何编程,谢谢!!

网友A:
马达到了最高速没有,转速是多少
用伺服的是不是要比步进的快些

网友B:
把控制的脉冲频率提高,对应的速度就快了,但要考虑电机的最高转速及惯性;

楼主:
马达已经达到最高速2000,是不是和加速时间有关系,另外我用的是步进指令.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编程形式.